正弦波放大后变粗了……

楼主(2011-08-28):
请教各位大虾,为啥子我的正弦波经过AD603增益后线条变得很粗呢?波形的样子很好,就是胖了一圈,我用万能版焊接的 大家看看有什么原因

网友A:
谐波分量的影响。

网友B:
解释具体点啊

网友C:
解释具体点啊
引用 网友B:
单纯地从输入端看,很容易通过地线叠加干扰。

当然,其它路径或形式也不能排除

网友D:
运放自激了。你把一段信号放大会看到寄生了很高频率的振荡信号。

网友E:
交流信号变粗很可能是信号抖动增加或者说相位噪声增加。时间(x)轴上的干扰比幅度(y)轴干扰更难去除。产生原因很多。有可能是AD603电源有问题。

楼主:
那 怎么才能有效地避免干扰呢?或者说是消除谐波分量

楼主:
re:waithua  难道变粗的部分是震荡产生的?我用示波器放大就是看见波形粗了 好像没有震荡

楼主:
实验的时候我确实发现电源对波形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我在电源端并联0.1 和1000uF的电容后只是改观了一些

楼主:
虽然现在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提供一些让波形 “瘦”起来的方法

网友F:
这种问题我见的很多。就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以及测量本身的问题.干扰,电源纹波太大,以及示波器探头上的线可能等效为了电感,造成的影响

网友G:
你把示波器时间调小了再看下有没有高频分量呢。

楼主:
请问NE5532 示波器中高频分量是什么图形?

网友G:
你会看到你所谓的正弦波实际上是由更高频的正弦波的包络组成的。

网友H:
那怎么处理谐波分量呢??

楼主:
再次请教NE5532,高频谐波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减弱或者消除吗?我在输入端增加一个0.1uF的电容接地,波形就“瘦”了起来 看起来很好,但是电路的频带只有10KHZ了,我需要到5MHZ

网友G:
你要先找到源头才好说处理方法。

楼主:
如果是线性偏执电源,要怎么削弱高频谐波呢。而且我现在基本已经确定是了,当我在输入端并联电容到地线的时候波形就变瘦了

网友E:
谐波失真其实就是信号波形发生了畸变。比如,原来方波变成了梯形波、正弦波变成三角波。。。。等等。可这种信号变粗波形并未发生畸变。因此信号变粗主要是有相位噪声引起而非谐波失真。

网友E:
一般不太注意信号在时间轴上的干扰。因为对于音频甚至射频的模拟信号而言几乎无甚影响。可是对于高速数字信号抖动(相位噪声的一种。可不是开关按键的抖动。形象地说,抖动就是信号在时间轴上来回左右晃动。以 UI 计量单位)对信号处理影响巨大。比如你的网络数据抖动大了就会掉包,上网可卡了。

网友I(2012-07-26):
加磁珠,消高频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