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个并联的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08-28):
请教三个并联的电容的作用刚刚看了个电路,有个地方不太懂,在此教一下大家。
电路如图。
级间三个并联的电容(C2GL C4GL C6GL),和输出的3个电容(C1 C3 C5),在此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三个电容的频率特性不一样,并在一起是为了解决整体频率特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器件介绍,对电容的特性也就这么一个概念,具体说得并不多,犯怵的不单单是你,在下也是一塌糊涂

网友B:
任何电容因制造工艺的限制,都有串联等效电感(ESL)和串联等效电阻(ESR),一般而言,容量越大的该二参数越大,从而对高频信号的耦合有不良影响,这时可以采用大小容量不同的电容并联来解决。

网友C:
级间三个并联的电容(C2GL C4GL C6GL),和输出的3个电容(C1 C3 C5),在此电路中的作用是:隔离直流,耦合交流。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我认为这6个电容更多的起到耦合作用,用来选择不同频率的信号。

网友F:
chunyang我想问大并小就可以了啊  为啥要第三个  谢谢

网友B:
chunyang我想问大并小就可以了啊  为啥要第三个  谢谢
引用 网友F:

每个电容的通带可以理解成一个大致的梯形,而最好的耦合通带是一条直线,想想如何用梯形去尽量实现那个直线。

网友G:
选频作用,并起来达到降低ESR

网友F:
chunyang老师,那个就是理解为补偿?使过渡带接近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