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负反馈里面的反馈系数?

楼主(2011-08-28):
如何了解模拟电路中的反馈系数呢?谢谢!

网友A:
在有反馈回路的电路中,当在运放输入端有一输入量时,运放输出端会有一输出,该输出量反馈回输入端,有使输入量有净减小的效果。反馈系数可以理解为该输出量与输入量的比值,值越大,反馈越强。

楼主:
也就是可以了解为运放的误差输出放大值和运放的输入误差信号的比值?

网友A:
这个不能加以等同的,不太明白楼主为什么要将运放的输入信号与运放的输入误差信号进行等同

网友B:
to LZ:

反馈系数就是反馈回路的传递函数,常数(纯阻网络)则认为其是个不变的系数——故称反馈系数。具体分析需要将反馈网络分离开来,然后看起信号传递关系。

现分析两个简单的例子——正比例放大器和反比例放大器:

1)正比例放大器

设反馈电阻为Rf,接地电阻为R。显然运放的输出信号经过Rf和R分压后反馈到其负输入端,所以其反馈系数便是 R / (R + Rf)。根据深度负反馈闭环增益和反馈系数的关系,可知其闭环增益为反馈系数的倒数,即 (R + Rf) / R。

2)反比例放大器

同样设反馈电阻为Rf,输入电阻为R。固定输入,可见运放的输出信号同样经过Rf和R分压后反馈到其负输入端,所以反馈系数同样是R / (R + Rf)。不过,此时输入和正比例放大器不同,输入对运放输入端的作用为 - Rf / (R + Rf) (固定输出,且注意其作用于负输入端)。根据深度负反馈闭环增益和反馈系数的关系,可知其闭环增益为反馈系数的倒数,即 (R + Rf) / R。再综合输入的作用关系(- Rf / (R + Rf) ),得到反比例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为 [- Rf / (R + Rf)] [(R + Rf) / R] =  - Rf / R。注意,反比例放大器的反馈原则上是并联负反馈(电流),因此按电流反馈分析更为简捷(特别是电流型运放)。

网友C(2012-10-26):
to LZ:

反馈系数就是反馈回路的传递函数,常数(纯阻网络)则认为其是个不变的系数——故称反馈系数。具体分析需要将反馈网络分离开来,然后看起信号传递关系。

现分析两个简单的例子——正比例放大器和反比例放 ...
引用 网友B:

HWM 老师,为什么 “得到反比例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为 [- Rf / (R + Rf)] [(R + Rf) / R] =  - Rf / R。 ”  这个是相乘的关系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一个是反馈值,另一个是增益值,所以相乘--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