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天线负载匹配问题

楼主(2011-08-29):
最近在做一个无线传输的小项目,自己用漆包线缠绕做的天线,可是接受不过来信号,请问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负载匹配的问题么?如果是,请教有什么办法改进,非常感谢

网友A:
漆包铜线就可以

网友B:
这个可实在没法说,你根据什么参数绕的?天线讲究阻抗、带宽、中心频率、增益、驻波比等参数,在怀疑天线问题之前首先要确认收发电路本身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