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ultisim中如何实现8MHz晶振

楼主(2011-08-29):
Multisim中自带的库中无8MHz,如何实现?

网友A:
Ctrl+W --> 输入 Crystal --> 选择 CRYSTAL_VIRTUAL-->双击 修改属性 Value 栏输入8MHz
-->OVER

                                                                              F@

网友A:
刚试了一下 好像改不了重新找了一下 看图片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注意看 里面居然没有8MHz的……

楼主:
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依然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B(2013-02-23):
引用 网友C:

;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见和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见和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抽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抽烟?

是呀,抽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呀,抽烟啊

禁止吸烟

网友E:
找个大点的 分频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找个大点的 分频一下试试

:)最近忙什么看不见你啊

网友F(2013-04-06):
楼主解决了吗,我想找个6MHZ的晶振,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我想找个6MHZ的晶振,也没有。

帮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帮顶

猴哥不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