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C51的PWM波形设计。

楼主(2011-08-29):
大家好!有谁知道这个地址的视频中的PWM 波形用C51怎么做的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4MTAzMDQ4.html

网友A:
PWM模块或者IO口+定时器用软件模拟出来

网友B:
很简单的方波。

用定时器,PWM,  PCA 都行,频率低时用软件延时也行。

楼主:
用C51 输出PWM 波形我知道怎么操作!但是他这个波形会移相在某种周期内变化怎么操作呢?

网友B:
逐步改变输出频率~~~

网友C(2011-09-30):
视频看不到具体的内容,最近我做了一个PWM输出,要看你的要求,频率、占空比。至于使用具体哪个模块那要看你的参数要求了。

网友D:
单片机有PWM模块就直接用,不行就用定时器,可以用两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