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J-LINK调试的问题,急!

楼主(2011-08-29):
下面是我的问题现象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4.14b ('?' for help)
Compiled May  8 2010 16:31:57
DLL version V4.14b, compiled May  8 2010 16:31:37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09 11:42:48
Hardware: V8.00
S/N : 58001753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VTarget = 2.679V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Info:   ***** Warning: CP15 access for this CPU (0 bit scan chain) not yet supported
Info: CP15.0.0: 0x00000000: Unknown implementer code, Architecure Unknown architecture
Info: J-Link: ARM9, 0 core

****** Error: Unable to halt ARM core

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A:
估计是连接问题, 从提示信息上面讲: 使用 TRST 线复位 cpu 后, 没有得到正确的响应.
是不是JTAG 连接有问题, 或者有线对地短路了? 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