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能表485通信

楼主(2011-08-29):
救助各位大侠:

请问关于电能表检验装置中485总线两端的差分端口VAVB之间跨接120Ω的匹配电阻,这个是否有必要,如果加了这个电阻,是不是在电表设计的时候,A/B口的上下拉要有个特定的范围值,加20K是否可行,求解,谢谢

楼主:
485通信的电路图如图,在电能表的检验装置上,分别对每个485通信接口A/B口之间串了一个120欧姆的电阻,有些表通信不正常,但拿掉这个电阻就正常了,请问电能表上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个电阻,加的依据是什么?谢谢

网友A:
阻抗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导致问题的原因是485的接收阈值电压超出范围

网友B:
这个电路调试过,用232转485接口,通信不上,用USB转485是没有问题的。目前修改为使能用三极管,4引脚平时为高,后面的保护电路就OK,不然真不OK的

网友C(2011-10-22):
本人,也发现该问题,后来是换485芯片品牌。

网友D(2012-02-19):
1.阻抗匹配。
2.同分布电容组成滤波网络,消除干扰信号。

网友E:
通过下面后例子了,可以计算出偏置电阻的大小:
终端电阻Rt1=Rr2=120Ω;
假设反射信号最大的峰-峰值Vref≤0.3Vp-p,则负半周的电压Vref≤0.15V;
终端的电阻上由反射信号引起的反射电流Iref≤0.15/(120 120)=2.5mA。
一般RS-485收发器(包括SN75176)的滞后电压值(hysteresis value)为50mV,即:
(Ibias-Iref)×(Rt1 Rt2)≥50mV
于是可以计算出偏置电阻产生的偏置电流Ibias≥3.33mA
+5V=Ibias(R上拉+R下拉+(Rt1 Rt2))    (2)
通过式2可以计算出R上拉=R下拉=720Ω。
在实际应用中,RS-485总线加偏置电阻有两种方法:
(1)把偏置电阻平衡分配给总线上的每一个收发器。这种方法给挂接在RS-485总线上的每一个收发器加了偏置电阻,给每一个收发器都加了一个偏置电压。

    (2)在一段总线上只用一对偏置电阻。这种方法对总线上存在大的反射信号或干扰信号比较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偏置电阻的加入,增加了总线的负载。
图5为计算AB之间的等效电阻的原理图,计算方法是
RL=32个输入电阻并联 2个终端电阻=((12000/32)×(150/2))/(12000/32)+(150/2))≈51.7Ω。
总结: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知道,如果用方法(1),则每一个收发器的的偏置电阻大小为720*n,n为挂在485总线上的个数;如果用发法(2),则偏置电阻为720欧即可;上述两种情况终端匹配电阻可以选120欧。

网友F:
485的接收阈值电压超出范围

网友G:
并一个120Ω就可以了吧。

网友H(2012-10-30):
本人也发现过楼主的问题,后来批量生产是接120欧电阻筛选,这样不经济,后来换了一个品牌的485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I(2013-05-13):
大家换什么品牌的485把问题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