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11-08-29):
实验室发现的,很大一块……

网友A:
音频功放。。。。

网友B:
行内叫“傻瓜功放厚膜IC”

网友C:
楼上正解。楼主肯定是90后。

网友D:
傻瓜功放厚膜IC。。。
看上去很沧桑

网友E:
这种类型,
称 “厚膜”吧
我们大量库存 STK系列。
用途常见“功放”

网友F:
楼主 这可是宝贝, 做一套功放挺好

楼主:
搬实验室翻出来的,上面一层灰,是有年头了~

网友G:
傻瓜  呵呵  当年音响发烧的时候 我都是从老旧的收音机里拆三极管自己飞线  那时候这玩意儿对我来说是奢侈品呀  买不起   傻瓜厚膜     为啥叫傻瓜呢  就是因为外部接口很简单  连傻瓜都会接 !!!哈哈哈

网友H:
难得一见哦
有点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网友I:
傻瓜块,单通道音频放大。

网友I:
音质一般,小信号放大时失真很明显,最大电压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