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有源低通和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1-08-29):
请教大侠。。。有源低通和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要如何计算呢?要做整个电路的滤波器,带宽在10MHz左右,,还有请教一下。。哪些芯片可以使用呢?

网友A:
这个计算相当麻烦。
简单些的方法,是利用现成的计算结果。例如《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现代滤波器理论与设计》,这些书可以到爱问网上找。
另一个方法,是使用滤波器设计工具如 FilterLab 等。
更简单些的方法,是用通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

网友B:
先看模拟吧/然后就是仿镇/搭建万能板测试

网友C:
mark,学习。
我做的都是无源滤波器,螺旋腔体滤波器,L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