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的逆变电源怎么变成三相的,所用到的技术有哪些?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29):
单相变三相还不如从头做呢!别费劲了

网友B:
三台单相逆变器合起来,就是三相。
但三相输出必须保证同频,相位差为各差120度,这需要三相基准信号源。

网友C:
正弦波输出的话,用电容移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你终于来了!多谢老师的指点!我现在单相已经快做好了,现在就是缺少三相的经验,我是想做成组合式,三个单相组合成三相的。我还是个学生,多谢老师的指点!我还有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基准信号源是啥意思呢?能给个具体的吗?基础差,望老师指条明路!

网友B:
6楼:
你做单相逆变,总要有个信号决定逆变输出的频率和幅度吧?除非是最简单的输出方波并且输出不稳压的逆变器,否则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交流信号来决定输出的频率和幅度。此即基准信号源。
若是还不明白,那就把你的逆变器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老师,我理解了!我用的是全桥逆变,IGBT作为四个开关,然后用单片机产生驱动信号给驱动芯片来驱动这个四个开关管关断。照老师这么说,我只要在单片机里,产生三路相差120°的驱动信号,分别驱动这三组单相的,这就应该就成为三相的了。

网友B:
8楼: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