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线圈电阻准确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29):
跟万用表的检测原理有关,有的行,有的不行。
用fluke F15B/F17B测不准。用VC98可以测准。
用LCR仪可以同时测L和R,是最好的

楼主:
请问下,用胜利890D万用表能测到精度达到1欧姆吗?

网友A:
用分压法测继电器线圈直流电阻,用任何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都可以测。

精度由电阻R和万用表精度决定。
线圈电阻=R * 线圈上的电压/电阻R上的电压。
注意:线圈上的电压,电阻R上的电压尽量接近,并且用万用表同一个档测量,尽可能满量程。这样万用表的误差可以基本抵消,总的精度由电阻R的精度决定

楼主:
谢谢,试试,电压选用24V吗?

网友A:
用不用24V无所谓,和继电器线圈工作电压无关。
用24V要注意R的功率要算一下,最好放5倍余量,否则电阻发热后阻值会改变。
也可以用3.3V。
R的阻值和线圈阻值尽量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