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1-08-29):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什么必须的,就象是否必须要敷铜一样的

网友B:
附件1: Mark点设计规范
一、MARK点作用及类别
Mark点也叫基准点,为装配工艺中的所有步骤提供共同的可测量点,保证了装配使用的每个设备能精确地定位电路图案。因此,Mark点对SMT生产至关重要。
二、MARK点设计规范
1、形状
要求Mark点标记为实心圆;
2、组成一个完整的MARK点包括:标记点(或特征点)和空旷区域。
标记
空旷区
3、位置
1)Mark点位于电路板或组合板上的对角线相对位置且尽可能地距离分开;最好分布在最长对角线位置.
2)为保证贴装精度的要求,SMT要求:每1pcsPCB板内必须至少有一对符合设计要求的可供SMT机器识别的MARK点,即必须有单板MARK(单板和拼板时),拼板MARK或组合MARK只起辅助定位的作用.
3拼板时,每一单板的MARK点相对位置必须一样。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挪动拼板中任一单板上MARK点的位置,而导致各单板MARK点位置不对称;
4)PCB板上所有MARK点只有满足:在同一对角线上且成对出现的两个MARK,方才有效。因此MARK点都必须成对出现,才能使用。
4、尺寸
1)Mark点标记最小的直径为1.0mm
[0.040"],最大直径是3.0mm
[0.120"],Mark点标记在同一块印制板上尺寸变化不能超过25 微米[0.001"]。
2)特别强调:同一板号PCB上所有Mark点的大小必须一致(包括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板号的PCB);
3)建议将所有图档的Mark点标记直径统一为1.0mm;
5、空旷度要求
在Mark点标记周围,必须有一块没有其它电路特征或标记的空旷面积。空旷区圆半径r≥2R, R为MARK点半径,r达到3R时,机器识别效果更好。
r
6、材料
Mark标记可以是裸铜、清澈的防氧化涂层保护的裸铜。如果使用阻焊(soldermask),不应该覆盖Mark点或其空旷区域
7、平整度Mark标记的表面平整度应该在15 微米[0.0006"]之内。
8、对比度
1) 当Mark点标记与印制板的基质材料之间出现高对比度时可达到最佳的性能
2) 对于所有Mark点的内层背景必须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