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用汇编语言在ROM中定义一个数组?

楼主(2011-08-29):
RT,还有在汇编程序中如何调用这个数组?哪里有相关例程?谢谢!

楼主:
D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D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D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这就是了,放在什么地方就用什么指令读取即 ...
引用 网友A:

DB是定义存在RAM的数组的吧?

楼主:
比如我在ROM地址9000开始定义一数组?用STVD,汇编语言,该如何定义这个数组?

网友B:
在ROM里面定义数组,那不是不能修改了额,不好吧。
楼主可以参考Startup文件里的定义

楼主:
在ROM里面定义数组,那不是不能修改了额,不好吧。
楼主可以参考Startup文件里的定义
引用 网友B:

Startup?
这个文件是8051的吧?STVD建立工程时没有这个文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