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和5V电源的隔离处理?

楼主(2011-08-29):
我的板子需要24V电机驱动电源和5V单片机控制电源,以前的方案是用一块DC-DC芯片将24V转为5V,还有个是说DC-DC芯片有隔离效果,不然两个电源会干扰。

我想不用那个DC-DC,直接从开关电源引入24V和5V,不知道画PCB会不会产生干扰?如果会有干扰,我该怎么处理,注意哪些呢???

网友A:
加光耦。设计板子的时候,增加爬电距离就可以消除干扰!

网友B:
加光耦。设计板子的时候,增加爬电距离就可以消除干扰!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隔离,加光耦也不行。

网友B:
我的板子需要24V电机驱动电源和5V单片机控制电源,以前的方案是用一块DC-DC芯片将24V转为5V,还有个是说DC-DC芯片有隔离效果,不然两个电源会干扰。

我想不用那个DC-DC,直接从开关电源引入24V和5V,不知道画PCB会 ...
引用 楼主:

用带隔离变压器的方案,实现24V《---》5V转换即可

网友C:
找个两组单独输出的电源就OK了。但控制信号还是要隔离的。

网友D:
有24V转5V的隔离电源啊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更清楚一点了。首先隔离是需要的,因为我的24V提供给电机,而电机是感性负载,有可能产生干扰。所以现有的方案用的电源隔离是没错的,如果我外接5V电源,那么我的PCB板5V地不能和24V地不能工地,要隔离开。

网友E:
1# vlinux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大量2803X系列的开发板上

网友F:
用隔离电源试试,金升阳电源。

网友G:
用一块隔离电源吧,个人曾觉得最后两个地 经过处理还是要共地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由于我的24V是电机电源,电机是感性负载,因此要与5V控制电源隔离。目前选择的是金升阳的DCDC芯片,24V转5V,两个地是隔离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在PCB,怎么让两个地最后工地,我没画过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不明白你说的意思。恰好我现在有一块TI公司申请的2803电机控制板,A4纸那么大。你玩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