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个电路 看不懂看不懂

楼主(2011-08-29):
(无正文)

网友A:
A,B分别接的什么?

网友B:
“进行正弦波负半周的去除”
“进行改进方案”
不必改进。根本错误的电路,改它干什么?

楼主:
2# gaohq AB 输入正弦电压

楼主:
3# maychang 错误的电路   不会呀

网友B:
5楼:
运放使用单电源,仅此一点,即可判断该电路不能使用。

楼主:
6# maychang 这是去除负半周的  不是对吗??

网友B:
7楼:
图中U3A的意图显然是要工作于线性状态,但因使用单电源,该运放不能输出为负,事实上已经去掉了负半周,虽然不大准确。
但经10uF电容耦合到U3B,成为双向的半周波形,即负半周平底的波形,经U3B反相放大并因使用单电源而削去正半周一部分(这里的“正”是相对于10uF电容右端而言)之后,成了仅有正方向的波形,但却不是去掉了负半周的正弦波。
仿真一下,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立刻就全清楚了。

网友C:
应该是对的,第一级只有负半周输入会输出正弦信号的正半周.第二级只有半周,频率成份比较复杂,所以要在时间域进行分析.

楼主:
8# maychang 不好意思   后面也是单电源的  同前者
U3b_out=3A-2B  对吗???

网友B:
10楼:
重复一次:仿真一下,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立刻就全清楚了。

网友D:
哈哈哈,maychang老大不用急啊,学生都是这样的,,,,,

网友E:
用个运放加个4148

网友F:
我怎么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