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脚复位和软件复位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8-29):
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程序,如果通过复位脚复位,USART3可以正常发送接收数据,如果使用NVIC_SystemReset()来复位,那么USART3就无法收到数据了.请问这两种复位会对芯片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什么芯片?

楼主:
STM32F103ZGT6

楼主:
这个跟用哪种芯片会有关系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用IAP方式运行程序,不管用哪种方法都没办法实现USART3通信,但如果是整版FLASH烧写就会有上面的问题

楼主:
我本来考虑是不是因为IAP是重新定义了中断向量表使得串口3的通信出现问题?可我还同时用到串1和串口4,SPI,FSMC等都可以正常工作,这就有点费解了.

网友A:
这个跟用哪种芯片会有关系吗?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非ST MCU的事情。

请问,通过复位脚复位是怎么做的?

楼主:
复位脚外部有接一个按钮,至于内部复位是通过网页发送命令过去的

网友A:
复位脚外部有接一个按钮,至于内部复位是通过网页发送命令过去的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复位引脚的波形,如果复位引脚上有其他电路,也许会干扰到内部复位信号的持续时间。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串口后面接的485发送数据还没完就把发送使能脚拉低进入接收状态,导致没有发送完整的一帧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串口后面接的485发送数据还没完就把发送使能脚拉低进入接收状态,导致没有发送完整的一帧
引用 楼主:

哈哈,原来绕了一大圈,跟复位引脚一点关系都没有。问题解决了就好,:lol

楼主:
for(i =0 ;i<65000;i++);
USART3_Puts(str,len);
for(i =0 ;i<10000;i++);
GPIO_ResetBits(RS485_GPIO,RS485_TX_EN_PIN);//TXE  = 0 RS485接收使能
GPIO_ResetBits(RS485_GPIO,RS485_RX_EN_PIN);
这样子不行,
for(i =0 ;i<65000;i++);
USART3_Puts(str,len);
for(i =0 ;i<20000;i++);
GPIO_ResetBits(RS485_GPIO,RS485_TX_EN_PIN);//TXE  = 0 RS485接收使能
GPIO_ResetBits(RS485_GPIO,RS485_RX_EN_PIN);
这样子就可以,太奇怪了.从逻辑上讲再怎么样也得等到数据全部发送完成才会进入接收啊,可从未波器上看到却是数据还未发送完毕,使能脚已经拉低了.

网友B(2011-10-08):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之前的开发板上也接有一个复位按钮,所以串口传输数据按下复位键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正常显示数据,但是我现在的板子没有复位按钮,我不知道要怎么进行设置实现软件复位,请大侠指点,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