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延时程序

楼主(2011-08-29):
最近刚开始学程序,有段不理解,请教大家。
这是一段延时程序——n ms的延时(应该是正确的)
这段延时时间怎么算?晶振为8M。看了很多帖子说是要转为汇编,看指令条数,不能直接算出来吗?

void Delay_Nms(uchar n)
{
    uchar i,j;

    for( i = 0;i < n; i++ )
    {
        for( j = 0;j < 3;j++ )
          _NOP();
    }
}

网友A:
不好直接算,可以用示波器看。

网友B:
这个程序自动跳过,不要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是专门学他的,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来加强对程序的理解
为以后自己写程序打点基础

楼主:
刚才试了一把
n为100,j改为124,示波器测延时时间为17ms左右
不知怎么分析,估计跟汇编有关了

网友C:
在Keil调试环境中设置断点,可以看到这段软件运行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IAR

网友C:
IAR应该也可以的吧!有用过IAR,但没有这样调试过延时时间。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也不是专门学他的,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来加强对程序的理解
为以后自己写程序打点基础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自动跳过,不要用它理解。

只要知道是用机器指令来计算时间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E:
CPU运行一种指令,会用固定的周期,所以要看指令数算吧。汇编是对应的指令,C语言一句对应多条汇编。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F:
从C代码是看不出延时多长时间的,代码编译一下,看一下汇编指令.每一条汇编指令都有运行时间,有些是单指令周期的,有些是几个指令周期.根据这个循环的总的指令周期数,就可以得到延时的时间了,这样的延时对单片机的类型以及编译器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会受中断的影响,不准,而且不易维护,如果是精确的延时,还要借助于定时器.

网友G:
其实 我觉得看示波器这个方法不错,实际工程中,楼主自己心里有个大概数就行了~当然如果是搞研究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H:
IAR应该也可以的吧!有用过IAR,但没有这样调试过延时时间。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20US延时,就这样的程序,只有一级循环,还挺准,用于红外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经过一番查阅、理解之后,这个确实没必要去死抠,尤其是对于新手,只要知道多少数值对应大概多少延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