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状态寄存器的问题~还请各位老师帮助解答

楼主(2011-08-29):
(无正文)

楼主:
附上参考的调试方法连接:http://hi.baidu.com/yibunihao/bl ... 4ab2db37d3ca40.html

网友A:
lz是配什么单片机在用,目前如果在开发阶段,建议使用NRF24L01+(即:NRF24L01P),这样为你后续的量产会带来更大的方便和实惠

网友B(2014-06-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方法能否说一下。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