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ntermediate Frequenc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9):
中频?居然查不到是什么意思,汗颜~

网友A:
中频,在早年间接触收音机时常看到中频,是电台发射频率和我们收听之间的一个频率465千赫。采用超外差式
从频率划分,中波0.3-3兆(也有叫中频的)

网友B:
一般指接收机的中频,楼主去google“外差 接收机”就知道了。

网友C:
中频怎么会查不到呢,词霸都有,更别说网上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到的意思 是

IF  (intermediate frequency)  中频抑制。
      用来在中频衡量AM或FM调谐器抑制外来干扰的能力,数字越大越好。包含很多晶体管和电阻器的一块小型电子器件,它是大多数音频组件的基本组成部分。
是指标?
还是仅仅指的是中频?和medium frequency 一个意思。

网友D:
中频是是指处理射频信号时设定的一个中间频率,相当于一个过渡,很多事情在这个频率处理,例如放大。看看超外差接收机的原理,你会明白些的。

网友E:
中频:一个无线系统中,载频和信号频率之间的过渡信号频率.中频的频率与载频有关,比如短波广播系统(接收),中频是465khz(或455Khz),超短波系统的中频频率可能10.7Mhz.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经过变频(实际是相乘器),将有用信号提取出来进行处理;二是频率降低对于电路调试更容易.

网友F:
中频,信号标准化

网友G:
RF 射频
IF 中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