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驱动两个下管,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用的?

楼主(2011-08-29):
能这样使用吗?就是HO和LO都驱动下管。看内部结构图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成本高,电路复杂,你图的是什么?

楼主:
怎么也比分离原件的驱动电路简单吧,我就是图简单点,好几个三极管那种驱动布线的时候也得多拉几根线,焊接也简单,维修的时候直接换IR2103就可以了,也简单。
ic驱动不也更可靠吗?

楼主:
到底有木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