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38 FLASH被锁

楼主(2011-08-29):
前段时间用jlink调试LPC2138的时候,用zlg的工程模板时,导致cpu的flash被加密,但是板子上面又没有spi接口,听说可以 用串口恢复,请问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怎么可能加密呢?实在不行把spi接口飞线出来吧

楼主:
是因为使用周立功的工程模板,使用那种模式下是对flash加密的。由于是新手,所以对那个模板不是特别了解。应该是用ISP接口对flash进行重置,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接法,我这里只有1块核心板,板子上面就有jtag接口和spi接口。不知道具体怎么接!

网友B:
问问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