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推荐一下PC与MCU 高速CAN通信 解决方案!

楼主(2011-08-29):
先前用的都是485通信,但是通信速率最高只能用到115200。   已经不能满足现有的要求,现准备使用CAN总线通信,先前MCU 与MCU中又用过。
   但是不知道怎么与上位机通信,上网看了下 PC-CAN的转换器都很贵,且不知道那个好,特别来向大虾来请教。
   以下是要求:
       1、稳定,用在恶烈的环境中
       2、通信速率1MBIT/S以上
       3、USB接口/PCI接口,USB最佳,因为笔记本插不了PCI
       4、价格这个我不知道行情了,但是最好便宜点100-200以内(刚TAOBAO了一下,貌似这个价格搞不定)

网友A:
用带CAN接口的单片机,接收和处理CAN信号,然后转换成232输出,串口转USB,就可以了

楼主:
3# china_tongxin 那速率还是做不高啊,很多PC机只能支持115200的波特率,这样最高就是115200了

网友B:
用USB转串口线吧,没有什么115200限制的。
不要以为CAN就能达到1M,你得看看距离再说……
RS485驱动器号称几十M的都有,但那是短距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能不能推荐几个转换器
我有看CAN的说明,40米内可以做到1Mbit,我的设计一般不会超过这个长度,长度太约20M左右,设备在20-30个之间,

楼主:
6# szlangtuo BS一下,广告走开

网友C:
can效率很低的!别被人给忽悠了!64字节中才有8个字节有效!提速还是485

网友D:
can比485可靠,特别是多从机.
LZ可以考虑CAN转TCP/IP,这个速度快又可靠.

楼主:
9# hdwgt 没怎么多的无用位,我有用过CAN

网友E:
买一块ISA或PCI转CAN卡

楼主:
12# charrijon taobao 一下,吓死人 1000-3000块,太贵了吧

网友F:
如果只有40米, EIA-485能做到2Mbps

EIA-485 enables the configuration of inexpensive local networks and multidrop communications links. It offers data transmissionspeeds of 35 Mbit/s up to 10 m and 100 kbit/s at 1200 m. Since it uses a differential balanced line over twisted pair (like EIA-422), it can span relatively large distances (up to 4,000 feet (1,200 m)). A rule of thumb is that the speed in bit/s multiplied by the length in meters should not exceed 10E+8. Thus a 50 meter cable should not signal faster than 2 Mbit/s.

网友G:
学习了。。。。串口转usb的速度会变快?

网友H:
can效率很低的!别被人给忽悠了!64字节中才有8个字节有效!提速还是485
引用 网友C:

64字节中才有8个字节有效……这奇谈怪论……
楼主的第1条说的很明确:工作环境恶劣。这种情况下可靠性优先。RS485想做到CAN一般的可靠性,除了硬件电路费用要增加不少之外,链路层要做到如CAN般可靠就是要花不少银子(或时间)的。若是可编程逻辑玩得很溜还能尝试,若是单片机这种二手链路就别考虑了。

网友H:
其实如果楼主的项目时间充裕的话,可以考虑选取工业级的微控制器/微处理器,带USB以及CAN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18# ejack 时间倒是满充裕的,但是人手不够啊,做单片机就我一人,平时还要维护软件,很多琐事。

楼主:
14# mxh0506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17# ejack 恩,FPGA,CPLD偶不都不会玩啊!

网友I:
这东西便宜不了的
如果你用的平台够高级,直接网络传输就OK了~

楼主:
23# 原野之狼 网络 ,也是一个不错了选择!但是能力还足以玩这个,以后要更努力学习

网友I:
23# 原野之狼 网络 ,也是一个不错了选择!但是能力还足以玩这个,以后要更努力学习
引用 楼主:

没啥能力不能力的,如果你的平台搭建好了,直接socket编程就搞定了。

网友J:
USB转CAN,不贵的

网友K:
我也觉得如果用CAN总线,还不如找个带以太网的单片机用TCP/IP做,买个路由器就好了,TCP/IP的协议栈MCU厂商都会有参考程序的

楼主:
26# joyme 哦,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L:
1# Ryanhsiung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大量2803X系列的开发板上

网友M:
CAN的高速也要看传输距离有多少,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想高速传输,最好的办法是用以太网。

网友N:
楼主你搞什么啊,这个东西,你在淘宝搜USB CAN 出来一堆,有一百多元的,公司还怕贵?开发工具,当然是要好用才行。

楼主:
30# g_turing 现在还没开发出来,是开发工具,开发完就不是开发工具了。
  100块的我看过了,我的要求中有一点就是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