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源内阻和负载阻抗?我分不清出

楼主(2011-08-29):
在选择无源滤波器时,要知道源内阻和负载阻抗,但是如何知道那是源那是负载?例如,我把一热电阻串在200uA 的电路里,然后从热电阻的两端各引一导线到ADC的差分输入端,我要给这两根导线滤波,这样那个是源阻抗,那个是负载阻抗啊,请dx指教,

楼主:
如图那个是负载,那个是源啊?

网友A:
就你的图而言,热电阻是源,ADC差分输入端是负载。

源和负载共地,两个地线之间何必加电感电容?又何必用差分输入?

楼主:
加电感电容是为了滤波,用差分是为了减小共模干扰,图有什么不对吗?还望楼上大侠指教

楼主:
就是这样啊、

楼主:
200uA 电流是ADC自带恒流源输出的

网友B:
2楼的图,再在下面加R做AD参考取样好一些。

楼主:
不就是上图吗?

网友B:
不就是上图吗?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滤波处理不一样。

网友A:
2楼的图和5楼的图,差别非常大。

楼主:
为什么滤波处理不一样啊?愿听9.10楼的祥言

网友C(2012-06-26):
还是没有理解什么是  源内阻和负载阻抗  ??
能不能讲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