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PCB器件摆放问题。。。

楼主(2011-08-29):
如图,PCB外框应该放在黑色区域?为什么器件放上去成绿色了?怎么消除?右边褐色区域怎么处理?

网友A:
采取掩耳盗铃法,快捷键L 取消 DRC ERROR MARKERS。

楼主:
:lol把右边褐色删除就没问题了,不用掩耳,只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右侧褐色区域所用到的PCB设计规则与整版所用到的设计规则是不一样的,当导入元器件后,器件首先默认的是褐色区域的设计规则,所以会才会有问题吧

网友C:
右边褐色是ROM区,你规则里面设置的是元件放在ROM区,离开ROM区当然就错了。。。

网友D:
呵呵,感觉这是设置的问题,应该是在原理图导进PCB的时候没有设置好。

网友E:
褐色区域直接删除就好了呀

网友F:
单击右面褐色ROOM区直接删除然后再拉器件有好了。没什么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