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用过TSC2046做触摸屏的吗

楼主(2011-08-29):
我在用触摸屏控制芯片TSC2046对四线电阻屏控制时,单片机接收的数据都是0,测量X+,X-脚电压有变化(没触摸时电压5V,触摸时电压降低),Y+,Y-引脚都无变化(都是0V),请问是时序问题吗

网友A:
你应该查查,TSC2046 跑起来了没有

网友A:
估计你时序访问2046不对的问题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虾怎样判断芯片是否跑起来,或者应如何调试这个芯片

网友B:
把电路贴出来看看,再看看datasheet

楼主:
这是TSC2046的引脚说明,时序及我的电路连接图

这是IC的详细资料

楼主:
现在不论触摸什么位置,单片机读到的数都是X:255   Y:255(我用8位AD),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请问哪位高手对这个芯片有了解的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这个芯片吗

网友C(2012-12-11):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lz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