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0/6800 驱动液晶的模式是指什么模式?

楼主(2011-08-29):
刚在STM32里面看到 LCD parallel interface, 8080/6800 modes  不知道什么是8080/6800 modes  求教

网友A:
8080/6800 是两种并行数据传输的电平接口协议.
具体地说:
8080是采用“读使能(RE)”和“写使能(WE)”两条控制线分别进行读写操作
6800则采用“总使能(E)”和“读写选择(W/R)”两条控制线组合进行读写操作

LCD显示模块的外部接口一般采用并行方式进行数据传递. 所以控制线都有
Vcc(工作主电源);Vss(公共端);Vee(偏置负电源,常用于调整显示对比度);/RES 复位线;DB0~DB7,双向数据线; D/I,数据/指令选择线(1:数据读写,0:命令读写); /CS,片选信号线(如果有多片组合,可有多条片选信号线)。

  此外, 还有与这两种协议相关的数据方向控制线:
8080模式为:   /WR, MPU向LCD写入数据控制线; /RD, MPU从LCD读入数据控制线。
6800模式为:   R/W,读写控制(1:MPU读, 0:MPU写); E,允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