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果单片机有时钟,就能判定它一定在工作吗?

楼主(2011-08-29):
一款应用中,单片机用的是[i]FEELING的MCU.由外部提供时钟.时钟信号很正常,但是单片机没有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判定为软件BUG?

现象是如果反复开关机,而且间隔时间比较短,偶尔就出现单片机有时钟但工作不正常.复位部分设置的是内部复位,没有引出复位脚.打开了低电压复位以及看门狗.现在就是不能判断是硬件不工作了,还是软件跑死了

网友A:
不能保证,就是本机晶振也不能保证,何况你是外时钟。你检查电源了没有?

楼主:
电源系统检查过了,稳定后在3.1V.PDF中写到3.3V时可以稳定工作在此外部时钟下.但是反复快速开关机时很多时候它可以正常工作,证明不是电压低导致.
为了排除这个问题,用117搭建了一个电路,调节到3.3V供给单片机,还是会出现反复快速开关机单片机不正常工作的现象.此时外部时钟输入也是正常的.

快速开关机的时候,电源肯定有冲击,甚至在未完全断电的时候就又上电了.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单片机异常复位.但是相应的看门狗,以及低电压复位功能已经开启.不明白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单片机不正常工作.

To:NE5532
想请教下,如果电源正常,时钟信号也正常,单片机也有可能不工作.那么我如何才能判断当前单片机是软件死掉了,还是硬件进入一种不正常状态呢?而这种硬件不正常状态,在重新开机后又可以恢复.
我的理解,单片机内部也是由一些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组成的,那么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会产生类似竞争-冒险问题,导致内部锁死.锁死后重新开机,又可以恢复.

网友A:
写测试程序,用最简单的软件来排除。比如就是个闪灯之类的。成熟的单片机很难出现锁死。楼主你用的啥机型?

楼主:
台湾feeling的单片机,听说是有很多bug...呵呵
我再试试看了,谢谢

网友B:
feeling这种MCU也敢用

楼主:
To ayb_ice:
呵呵,便宜啊......是否ayb_ice也用过?也遇到很郁闷的问题?

网友A:
没用过,但是确实建议楼主用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