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路模拟开关的选型。

楼主(2011-08-29):
我要做一个接口板,选通的是串口通信的通道,波特率是19200,现在不知模拟开关能不能实现通讯,请教各位。谢谢了。最好是16路的,我看了下不知道CD4067能不能行,不知道看手册中的那个参数。

网友A:
你这是数字信号, 干吗要用模拟开关呢? 考虑直接采用数据选择器, 有 8选1 或 16 选1 的器件的.

网友B:
貌似不需要模拟开关

网友C:
16路的,CD4067行,这东西销量少,不好买,价格也特贵。可以用2个CD4052(记不准4051,4052,4053)代替8选一,2个就是16选一了,CD4067 是宽封装,和2个4052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