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的问题

楼主(2011-08-29):
GPS模块GR-87和单片机MSP430F149可以直接连接起来吗

网友A:
貌视不可以啊

楼主:
需要组建怎么样的电路才可以让他们连接起来使用?

网友B:
只要GPS模块的接口是TTL电平的就可以直连。

网友C:
可以,不放心串个电阻

楼主:
请问下,GPS模块中,GGA,GSA,GSV还有NMEA-0813都是干吗用的呢

网友D:
NMEA0183是通信协议

网友E:
请注意MSP430的电源应该与GR-87模块的引脚电压一致。

楼主:
NMEA0183是通信协议
引用 网友D:
那其他的那几个呢

网友F:
楼主应该去看模块的手册,每家的接口命名会有所不同

网友A:
其实无非是电源、数据接口、扩展接口等

网友F:
NMEA协议即可在模块厂家提供的技术文档中找到,也可以在网上搜NMEA标准文档

网友A:
嗯,该协议所有GPS模块都应该支持且相同。

网友G:
GGA,GSA,GSV这些都是导航电文,可以从中提取经度,纬度,高度、时间等信息。NMEA-0813规定,GGA,GSA,GSV等语句通过串口输出,波特率4800,8bit数据位,开始位=1bit,停止位=1bit,无奇偶校验。

不过有的gps接收机的波特率,可调。具体请参阅你的gps接收机的说明书。

网友H:
先看懂 GPS模块 的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