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路模拟开关的选型。

楼主(2011-08-29):
我要做一个接口板,选通的是串口通信的通道,波特率是19200,现在不知模拟开关能不能实现通讯,请教各位。谢谢了。最好是16路的,我看了下不知道CD4067能不能行,不知道看手册中的那个参数。

网友A:
应用上模拟开关有这么几个参数比较重要,一是带宽,决定着通过信号的最大频率,二是导通内阻,会对切换的信号有衰减,三是关断隔离度和通道隔离度,就是能否完全切断信号和通道之间是否有串信号,一般在切换音视频最注重这个参数。楼主的应用,看带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可为什么我再手册上没有找到带宽这个参数啊?

网友B:
3楼:
模拟开关一般不给出带宽,而是给出延迟时间这个参数。

网友A:
感谢maychang大侠指正,给出带宽更好理解些,不给带宽参数的,就看Ton、Toff时间和延迟时间换算。
圣邦微电子的模拟开关倒是都给出了带宽的参数,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