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急求解:FPGA难题

楼主(2011-08-29):
小弟在测量板子上FPGA(spartan3)的时候,发现其18根地址线中16根一直处于0电平状态,2根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给出可以hold的地址,示波器上信号闪一下马上就又回复原状了。确认没有短路断路情况,用ISE ANALIZER测出的FPGA内部逻辑与物理信号线上的逻辑相同,同时复位信号工作正常。请问是不是FPGA坏掉了呀?如何确认?

楼主:
同时FPGA通过HDLC可读可写,旁边配置一片EEPROM。

网友A:
下个简单的代码下去试试看呢

网友B:
看xilinx网站有没有提供参考例子,下载下去试一试

网友C:
电路图,你连的是什么?

网友D:
就是 你联的是啥呢

网友E:
点个灯啥的试试

网友D:
找个例程参考下

网友A:
I/O 口坏掉可能性不大,如果坏了示波器上就没闪烁信号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应该是I/O口坏的一种可能吧,你懂的

网友G:
不懂的在这儿呢。:L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小弟新手,感谢各位的帮忙。分析:给出的地址信号是不能hold的;有几根一直高电平的信号线是因为软件占用总线对EEPROM地址的扫描操作,占用地址线看子卡是否执行product-label的配置between s4814和fpga。现在看来,在S4814没有给出CSN信号的情况下,有几根地址线一直被拉高是正常的。

网友H:
13# ladygaga 学习啥了?;P

网友I:
S4814?不懂哦,肿么办呢。:Q

网友H:
;P那不学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同病相怜。: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