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8 -CCITT ASM 12 周期 149 字节

楼主(2011-08-29):
CRC, hd, ADDA, AD, ov
SUB_CRC8:  ;G(X)= X^8+X^5+X^4+1  LSB
    XCH A, CRC
    XRL A, CRC
    JBC ACC.7, L_CRC8_H
       ADD A, #(CRC8_DATA-$-3)
       MOVC A, @A+PC
       SJMP L_CRC8_EX

L_CRC8_H:
      ADD A, #(CRC8_DATA-$-3)
      MOVC A, @A+PC
      XRL A, #8CH
      NOP
L_CRC8_EX:
      XCH A, CRC
      RET

CRC8_DATA:
     db 000h, 05eh, 0bch, 0e2h, 061h, 03fh, 0ddh, 083h
     db 0c2h, 09ch, 07eh, 020h, 0a3h, 0fdh, 01fh, 041h
     db 09dh, 0c3h, 021h, 07fh, 0fch, 0a2h, 040h, 01eh
     db 05fh, 001h, 0e3h, 0bdh, 03eh, 060h, 082h, 0dch
     db 023h, 07dh, 09fh, 0c1h, 042h, 01ch, 0feh, 0a0h
     db 0e1h, 0bfh, 05dh, 003h, 080h, 0deh, 03ch, 062h
     db 0beh, 0e0h, 002h, 05ch, 0dfh, 081h, 063h, 03dh
     db 07ch, 022h, 0c0h, 09eh, 01dh, 043h, 0a1h, 0ffh
     db 046h, 018h, 0fah, 0a4h, 027h, 079h, 09bh, 0c5h
     db 084h, 0dah, 038h, 066h, 0e5h, 0bbh, 059h, 007h
     db 0dbh, 085h, 067h, 039h, 0bah, 0e4h, 006h, 058h
     db 019h, 047h, 0a5h, 0fbh, 078h, 026h, 0c4h, 09ah
     db 065h, 03bh, 0d9h, 087h, 004h, 05ah, 0b8h, 0e6h
     db 0a7h, 0f9h, 01bh, 045h, 0c6h, 098h, 07ah, 024h
     db 0f8h, 0a6h, 044h, 01ah, 099h, 0c7h, 025h, 07bh
     db 03ah, 064h, 086h, 0d8h, 05bh, 005h, 0e7h, 0b9h

网友A:
楼主那个NOP是拿来做啥的呢?

网友B:
汇编狂人再现江湖。。。;P

好久不见灯苗。。。

楼主:
仅提取数据 261 bytes  6 周期
Get_CRC_DATA:
      JNZ $ + 2
        SJMP $+3
      MOVC A, @A+PC
      RET

CRC8_DATA:
     ;db 000h,
     DB       05eh, 0bch, 0e2h, 061h, 03fh, 0ddh, 083h
     db 0c2h, 09ch, 07eh, 020h, 0a3h, 0fdh, 01fh, 041h
     db 09dh, 0c3h, 021h, 07fh, 0fch, 0a2h, 040h, 01eh
     db 05fh, 001h, 0e3h, 0bdh, 03eh, 060h, 082h, 0dch
     db 023h, 07dh, 09fh, 0c1h, 042h, 01ch, 0feh, 0a0h
     db 0e1h, 0bfh, 05dh, 003h, 080h, 0deh, 03ch, 062h
     db 0beh, 0e0h, 002h, 05ch, 0dfh, 081h, 063h, 03dh
     db 07ch, 022h, 0c0h, 09eh, 01dh, 043h, 0a1h, 0ffh
     db 046h, 018h, 0fah, 0a4h, 027h, 079h, 09bh, 0c5h
     db 084h, 0dah, 038h, 066h, 0e5h, 0bbh, 059h, 007h
     db 0dbh, 085h, 067h, 039h, 0bah, 0e4h, 006h, 058h
     db 019h, 047h, 0a5h, 0fbh, 078h, 026h, 0c4h, 09ah
     db 065h, 03bh, 0d9h, 087h, 004h, 05ah, 0b8h, 0e6h
     db 0a7h, 0f9h, 01bh, 045h, 0c6h, 098h, 07ah, 024h
     db 0f8h, 0a6h, 044h, 01ah, 099h, 0c7h, 025h, 07bh
     db 03ah, 064h, 086h, 0d8h, 05bh, 005h, 0e7h, 0b9h

     db 08ch, 0d2h, 030h, 06eh, 0edh, 0b3h, 051h, 00fh
     db 04eh, 010h, 0f2h, 0ach, 02fh, 071h, 093h, 0cdh
     db 011h, 04fh, 0adh, 0f3h, 070h, 02eh, 0cch, 092h
     db 0d3h, 08dh, 06fh, 031h, 0b2h, 0ech, 00eh, 050h
     db 0afh, 0f1h, 013h, 04dh, 0ceh, 090h, 072h, 02ch
     db 06dh, 033h, 0d1h, 08fh, 00ch, 052h, 0b0h, 0eeh
     db 032h, 06ch, 08eh, 0d0h, 053h, 00dh, 0efh, 0b1h
     db 0f0h, 0aeh, 04ch, 012h, 091h, 0cfh, 02dh, 073h
     db 0cah, 094h, 076h, 028h, 0abh, 0f5h, 017h, 049h
     db 008h, 056h, 0b4h, 0eah, 069h, 037h, 0d5h, 08bh
     db 057h, 009h, 0ebh, 0b5h, 036h, 068h, 08ah, 0d4h
     db 095h, 0cbh, 029h, 077h, 0f4h, 0aah, 048h, 016h
     db 0e9h, 0b7h, 055h, 00bh, 088h, 0d6h, 034h, 06ah
     db 02bh, 075h, 097h, 0c9h, 04ah, 014h, 0f6h, 0a8h
     db 074h, 02ah, 0c8h, 096h, 015h, 04bh, 0a9h, 0f7h
     db 0b6h, 0e8h, 00ah, 054h, 0d7h, 089h, 06bh, 035h

网友C:
完全性看不懂

楼主:
用DPTR也可以, 但在中断中要push dptr, pop dptr 要8个周期

楼主:
仅提取数据 259 bytes  5 周期

Get_CRC8_DATA:
     ADD A, #(256 - 18)
     MOVC A, @A+DPTR
     RET    ; 机器码为 21H
CRC8_DATA:
                ;db 021h,
                       db 07fh, 0fch, 0a2h, 040h, 01eh
     db 05fh, 001h, 0e3h, 0bdh, 03eh, 060h, 082h, 0dch
     db 023h, 07dh, 09fh, 0c1h, 042h, 01ch, 0feh, 0a0h
     db 0e1h, 0bfh, 05dh, 003h, 080h, 0deh, 03ch, 062h
     db 0beh, 0e0h, 002h, 05ch, 0dfh, 081h, 063h, 03dh
     db 07ch, 022h, 0c0h, 09eh, 01dh, 043h, 0a1h, 0ffh
     db 046h, 018h, 0fah, 0a4h, 027h, 079h, 09bh, 0c5h
     db 084h, 0dah, 038h, 066h, 0e5h, 0bbh, 059h, 007h
     db 0dbh, 085h, 067h, 039h, 0bah, 0e4h, 006h, 058h
     db 019h, 047h, 0a5h, 0fbh, 078h, 026h, 0c4h, 09ah
     db 065h, 03bh, 0d9h, 087h, 004h, 05ah, 0b8h, 0e6h
     db 0a7h, 0f9h, 01bh, 045h, 0c6h, 098h, 07ah, 024h
     db 0f8h, 0a6h, 044h, 01ah, 099h, 0c7h, 025h, 07bh
     db 03ah, 064h, 086h, 0d8h, 05bh, 005h, 0e7h, 0b9h

     db 08ch, 0d2h, 030h, 06eh, 0edh, 0b3h, 051h, 00fh
     db 04eh, 010h, 0f2h, 0ach, 02fh, 071h, 093h, 0cdh
     db 011h, 04fh, 0adh, 0f3h, 070h, 02eh, 0cch, 092h
     db 0d3h, 08dh, 06fh, 031h, 0b2h, 0ech, 00eh, 050h
     db 0afh, 0f1h, 013h, 04dh, 0ceh, 090h, 072h, 02ch
     db 06dh, 033h, 0d1h, 08fh, 00ch, 052h, 0b0h, 0eeh
     db 032h, 06ch, 08eh, 0d0h, 053h, 00dh, 0efh, 0b1h
     db 0f0h, 0aeh, 04ch, 012h, 091h, 0cfh, 02dh, 073h
     db 0cah, 094h, 076h, 028h, 0abh, 0f5h, 017h, 049h
     db 008h, 056h, 0b4h, 0eah, 069h, 037h, 0d5h, 08bh
     db 057h, 009h, 0ebh, 0b5h, 036h, 068h, 08ah, 0d4h
     db 095h, 0cbh, 029h, 077h, 0f4h, 0aah, 048h, 016h
     db 0e9h, 0b7h, 055h, 00bh, 088h, 0d6h, 034h, 06ah
     db 02bh, 075h, 097h, 0c9h, 04ah, 014h, 0f6h, 0a8h
     db 074h, 02ah, 0c8h, 096h, 015h, 04bh, 0a9h, 0f7h
     db 0b6h, 0e8h, 00ah, 054h, 0d7h, 089h, 06bh, 035h

     db 000h, 05eh, 0bch, 0e2h, 061h, 03fh, 0ddh, 083h
     db 0c2h, 09ch, 07eh, 020h, 0a3h, 0fdh, 01fh, 041h
     db 09dh, 0c3h

楼主:
re: NE5532
   NOP  耗时的,   最稳定的代码, 运行时用时应该不变!!!

楼主:
在一般的通信, 我一般用 CRC8 + SUM8   16 bits

SUB_CRC8_SUM8:
     XCH A, SUM8
     ADD A, SUM8
     XCH  A, SUM8
SUB_CRC8:  ;G(X)= X^8+X^5+X^4+1  LSB
    XCH A, CRC
    XRL A, CRC
    JBC ACC.7, L_CRC8_H
       ADD A, #(CRC8_DATA-$-3)
       MOVC A, @A+PC
       SJMP L_CRC8_EX

L_CRC8_H:
      ADD A, #(CRC8_DATA-$-3)
      MOVC A, @A+PC
      XRL A, #8CH
      NOP
L_CRC8_EX:
      XCH A, CRC
;.....
; .......
      RET
CRC8_DATA:
     db .....
    .......

网友A:
木有道理,优秀的代码是做必要的事。

网友D:
哈哈,邓苗归隐后是大大落后于菜农了~~~

玩具http://www.hotpage.net.cn/HotPower_HotAjax.html已很暴力~~~

暂且不说不查表的纯移位,就说查表吧,用大表要256个字节,小表只要16个字节。

下面是玩具自动生成的C语言代码(邓苗来了,俺生成51的汇编???):
//CRC位域4表(小端):
const unsigned char CRCR8_8C_Table[16] = {
  0x00,0x9D,0x23,0xBE,0x46,0xDB,0x65,0xF8,0x8C,0x11,0xAF,0x32,0xCA,0x57,0xE9,0x74
};
//CRC位域4查表算法(小端):
unsigned char GetCRCR8_8C_00_00_Table(unsigned char *crcBuff, unsigned char crc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rc = 0x00;
unsigned char crcTemp;
  for(i = 0; i < (crcLen * 2); i ++) {
    if (i & 1) crcTemp = crcBuff[i >> 1] >> 4;
    else crcTemp = crcBuff[i >> 1] & 0x0F;
    crc = (crc >> 4) ^ CRCR8_8C_Table[(crc & 0x0F) ^ crcTemp];
  }
  return crc;
}
void main() {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Table[] = "\x01\x23\x45\x67\x89\xAB\xCD\xEF";
unsigned char crc;
  crc = GetCRCR8_8C_00_00_Table((unsigned char *)dataTable, sizeof(dataTable) - 1);
  while(1);
}

网友D:
大表有些臃肿~~~
//CRC位域8表(小端):
const unsigned char CRCR8_8C_Table[256] = {
  0x00,0x5E,0xBC,0xE2,0x61,0x3F,0xDD,0x83,0xC2,0x9C,0x7E,0x20,0xA3,0xFD,0x1F,0x41,
  0x9D,0xC3,0x21,0x7F,0xFC,0xA2,0x40,0x1E,0x5F,0x01,0xE3,0xBD,0x3E,0x60,0x82,0xDC,
  0x23,0x7D,0x9F,0xC1,0x42,0x1C,0xFE,0xA0,0xE1,0xBF,0x5D,0x03,0x80,0xDE,0x3C,0x62,
  0xBE,0xE0,0x02,0x5C,0xDF,0x81,0x63,0x3D,0x7C,0x22,0xC0,0x9E,0x1D,0x43,0xA1,0xFF,
...
};
//CRC位域8查表算法(小端):
unsigned char GetCRCR8_8C_00_00_Table(unsigned char *crcBuff, unsigned char crc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rc = 0x00;
  for(i = 0; i < crcLen; i ++) {
    crc = CRCR8_8C_Table[crc ^ crcBuff[i]];
  }
  return crc;
}
void main() {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Table[] = "\x01\x23\x45\x67\x89\xAB\xCD\xEF";
unsigned char crc;
  crc = GetCRCR8_8C_00_00_Table((unsigned char *)dataTable, sizeof(dataTable) - 1);
  while(1);
}

网友D:
俺在考虑是否支持一些单片机的汇编语言。
例如像邓苗喜欢的51ASM。

网友E:
哈哈~~~

相比菜农大叔的非典之作,俺更喜欢看邓苗同志的51汇编,经典之作啊,比俺N年前搞技术时还高出一节~~~

菜农大叔的非典应用,俺看了都头大,若要移植,一不小心就杯具,更不要说小盆友了,呵呵~~~

网友D:
哈哈,有时间俺来个51汇编crc自动生成。

网友E:
尊惜生命,远离51~~~ :P

楼主:
非典:  CRC 8
SUB_CRC8:
        MOV C, ACC.0
        XCH A, CRC8
        RLC A
        SWAP A
        XRL A, CRC8
        SWAP A
        JNC $+4
           XRL A, #47H
        XCH A, CRC8
        RET

楼主:
非典:  CRC 32
           CRC_0  DATA 20H
           CRC_1  DATA 21H
           CRC_2  DATA 22H
           CRC_3  DATA 23H

SUB_CRC_32:
         MOV C, ACC.0    ; Bit0

         XCH A, CRC_0
         RLC A
         XCH A, CRC_0
         XCH A, CRC_1
         RLC A
         XCH A, CRC_1
         XCH A, CRC_2
         RLC A
         XCH A, CRC_2
         XCH A, CRC_3
         RLC A
         XCH A, CRC_3

         JNB ACC.1, $+5
             CPL CRC_0.3  ; BIT 3
         JNB ACC.2, $+5
             CPL CRC_0.5  ; BIT 5
         JNB ACC.3, $+5
             CPL CRC_1.0  ; BIT 8
         JNB ACC.4, $+5
             CPL CRC_1.2  ; BIT 10
         JNB ACC.5, $+5
             CPL CRC_1.5  ; BIT 13
         JNB ACC.6, $+5
             CPL CRC_2.0  ; BIT 16
         JNB ACC.7, $+5
             CPL CRC_2.2  ; BIT 18
          JNC CRC_EX
              XRL CRC_2, #40H
              XRL CRC_0, #07H
CRC_EX:
          RET

网友A: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比如串口来数之类算CRC,边收边算就最快了。

楼主:
本来就用于边收边算的。

楼主:
"非典:  CRC 32"  的原理是 NXP 用于代码CRC的,    是 byte 为单位, 不是 bit的。
我们如用于MCU基于Byte的通信应该很好!!!
ASM 代码是我的原创。

网友D:
哈哈,HotWC3可以做到1位为单位,任意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