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切换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8-29):
在网上看到一个电源切换电路,我做的实验是可以的,但是两个电压实验时供电时间有些短。大家看一下优缺点。另外,想知道电阻的阻值大概多少为好?和电阻是否有必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达到快速关断的目的。我用的PMOS型号为GS9435,请大家推荐一个更好些的。谢谢大家

楼主:
电池的电压和外部电源的电压都为12伏。做实验时电池用的是7.4伏,外部电源为12伏

网友A:
“但是两个电压实验时供电时间有些短”
不大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供电时间与此电源切换电路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做实验的时候没有持续长时间上电让电路工作,也就让电路工作了有1到2分钟的时间。刚才写的太急了,没有写明白

网友B:
最好选择mosfet来做,简单可靠

楼主:
5# heenson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谢谢

楼主:
请大家提一点意见

网友C:
电池电压不高于外接电源电压时可以工作,但如果电池电量足时往往高于12V,那就有可能关断不了。可以考虑由外接电源来控制,用三极管电路把电池电压引来控制栅极。
加二极管怎么能达到快速关断的目的?
电阻的值关系不大,因为pmos是反接的,有体二极管在,所以对开通时间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D:
二极管最好不要

网友B:
这一般看你的电源是什么类型的了,比如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负载有无桥式,最简单的单电源控制也就是常用的mosfet控制就okay了,若断电无负电势,一般采用pmos高边控制,如果要求不高最好用N管,便宜好买,若双电源并短路后有压差负电势就采用低边nmos控制最好,若为了方便直接买高边开关和低边开关都可以,不贵

网友B:
打错字了,呵呵
短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