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开关

楼主(2011-08-29):
请教大虾,好多电路中用三极管做开关,它工作在哪种状态?

网友A:
开关状态。

楼主:
三极管不是只有放大、饱和、截止三种状态吗

网友B:
饱和导通和截止

网友A:
3楼:
饱和、截止两种合起来,称为开关状态。

网友C:
当三极管达到饱和状态后,集电极电流达到最大值,基极电流增大集电极电流不再发生变化,相当于开关闭合状态,截止状态就是,基极电流不能维持集电极和发射极导通,相当于开关断开

网友D:
你三极管还没学完吧。一般模拟电子书里都会讲三极管的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时可以当做开关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