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电路

楼主(2011-08-29):
(无正文)

网友A:
滤波,防止负载电流突然增大造成对稳压管冲击

网友B:
7805可不叫稳压管,正确的称呼为三端稳压电路,加的电容为滤波电容,所有稳压器上都要用,至于用多大要看输入电压和负载的大小以及它们的变化情况。

网友C:
要多注意细节问题   建议参考手册

网友D:
问一下 7805不接电解电容会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E:
不接电容就好比你一天吃2顿饭,你说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B:
问一下 7805不接电解电容会有什么后果啊?
引用 网友D:

电源纹波会大大增加,恶劣时甚至失去稳压作用。

网友F:
不接电容就好比你一天吃2顿饭,你说会有什么结果?精辟

网友G:
:'(我每天都吃两顿饭。。。。

网友B:
换成一顿更贴切些,而且是三天一顿。

网友H(2011-09-28):
不接电容纹波大,容易损坏三端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