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程求教!!!

楼主(2011-08-29):
大家用keil编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用12864显示字符串,我在工程管理器添加了一个.C文件,造成液晶不能正常显示,但是若将这个.C文件remove掉,液晶就能显示了,我觉得很纳闷,因为前提是尽管我添加了那个.C文件,但是在主函数中没有用到.C文件的任何函数或变量,这样就造成液晶不能正常显示了,我已经折腾快一天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全局变量重名,造成系统冲突~~~

楼主:
虽然问题很离奇吧,不过就在刚才,我把这个折腾我一天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我在那个C文件中定义了一个float数组,刚才我就仅仅是在那个数组名前面加了个Code关键字,将数组放在程序存储区中,问题就解决了。调试程序的过程很辛苦,在这里给大伙做个前车之鉴,如果碰到我这种情况,试试在数组前面加个Code关键字。虽然问题最终解决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啥不加code关键字就会影响到液晶显示,再次求高人指教!!!
float code dipAngle_Vol[181] =
{
        0.5000, 0.5003, 0.5012, 0.5027, 0.5049, 0.5076, 0.5110, 0.5149, 0.5195, 0.5246,
        0.5304, 0.5367, 0.5437, 0.5513, 0.5594, 0.5681, 0.5775, 0.5874, 0.5979, 0.6090,
        0.6206, 0.6328, 0.6456, 0.6590, 0.6729, 0.6874, 0.7024, 0.7180, 0.7341, 0.7508,
        0.7679, 0.7857, 0.8039, 0.8227, 0.8419, 0.8617, 0.8820, 0.9027, 0.9240, 0.9457,
        0.9679, 0.9906, 1.0137, 1.0373, 1.0613, 1.0858, 1.1107, 1.1360, 1.1617, 1.1879,
        1.2144, 1.2414, 1.2687, 1.2964, 1.3244, 1.3528, 1.3816, 1.4107, 1.4402, 1.4699,
        1.5000, 1.5304, 1.5611, 1.5920, 1.6233, 1.6548, 1.6865, 1.7185, 1.7508, 1.7833,
        1.8160, 1.8489, 1.8820, 1.9153, 1.9487, 1.9824, 2.0162, 2.0501, 2.0842, 2.1184,
        2.1527, 2.1871, 2.2217, 2.2563, 2.2909, 2.3257, 2.3605, 2.3953, 2.4302, 2.4651,
        2.5000, 2.5349, 2.5698, 2.6047, 2.6395, 2.6743, 2.7091, 2.7437, 2.7783, 2.8129,
        2.8473, 2.8816, 2.9158, 2.9499, 2.9838, 3.0176, 3.0513, 3.0847, 3.1180, 3.1511,
        3.1840, 3.2167, 3.2492, 3.2815, 3.3135, 3.3452, 3.3767, 3.4080, 3.4389, 3.4696,
        3.5000, 3.5301, 3.5598, 3.5893, 3.6184, 3.6472, 3.6756, 3.7036, 3.7313, 3.7586,
        3.7856, 3.8121, 3.8383, 3.8640, 3.8893, 3.9142, 3.9387, 3.9627, 3.9863, 4.0094,
        4.0321, 4.0543, 4.0760, 4.0973, 4.1180, 4.1383, 4.1581, 4.1773, 4.1961, 4.2143,
        4.2321, 4.2492, 4.2659, 4.2820, 4.2976, 4.3126, 4.3271, 4.3410, 4.3544, 4.3672,
        4.3794, 4.3910, 4.4021, 4.4126, 4.4225, 4.4319, 4.4406, 4.4487, 4.4563, 4.4633,
        4.4696, 4.4754, 4.4805, 4.4851, 4.4890, 4.4924, 4.4951, 4.4973, 4.4988, 4.4997,
        4.5000
};

网友A:
可能内存不够,不用code类型,MCU将数组全部放在内存里执行,你看看你的数组一大把数据~~~

网友B:
同意楼上,肯定是内存不够,定义了数组后,没有内存给12864操作了。。

楼主:
领教了,对于单片机内存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有待进一步研究……

网友C:
这样问题也要解决一天,只怪你都不看编译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