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多路UART接收数据

楼主(2011-08-29):
小弟想在SP601板子上实现接收12路UART,然后转成一路UART输出应该使用哪个接口,好像板子上只有10个管脚可以用呢,怎么办?求解,谢谢!

网友A:
是这块板子么?

Spartan-6 FPGA SP601 Evaluation Kit
不是有扩展接口么?
FMC-LPC Connector (68 single-ended or 34 differential user defined signals)

网友B:
FMC,不过好像接插件很难找
你可以考虑把FMC吹下来,飞线

网友C:
可以试下

楼主:
我不知道FMC怎么用,不知哪儿能有好的资料讲解FMC,最好中文版

楼主:
是这块板子,我会用的只有GPIO Header,不知道FMC是什么,另外,FMC怎样向外接线?谢谢老师。。。:)

网友D:
能否给个历程呢

网友E:
可以找FMC的插头试试,或者你用1路模拟12路

网友F:
FMC?看来要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