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置位复位电路 求详解

楼主(2011-08-29):
当CLOCK 为低时,上面的三极管导通,S/R为高
CLOCK 由低变高时,下面的三极管瞬间导通,C3通过其放电,产生负脉冲
CLOCK 为高时,两管都截止(对不对?),S/R为中间状态,为0(对不对?)
CLOCK由高变低时,上面的三极管瞬间导通,C3充电,产生正脉冲

以上仅为个人感觉,望指正

还有个问题,当我在C3 后串联一个电阻接地时,脉冲电压峰值只有几伏(感觉应该与电源电压相近,即18V),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降?  接负载与不接负载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
“当CLOCK 为低时,上面的三极管导通,S/R为高”
头一句就不对。

“CLOCK 由低变高时,下面的三极管瞬间导通,C3通过其放电,产生负脉冲”
“CLOCK由高变低时,上面的三极管瞬间导通,C3充电,产生正脉冲”
这两句算是对了一半。
C3必须有电阻接地或接电源正端,这样才能够构成充电放电回路,否则谈不到充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具体分析,我还是有些不懂

网友B:
没有负载? 所以 在负半周 是没有电的,  楼主 可以把 下面 那个三极管接上负电压,去掉C3? 或者C3接上负责测?:lol

网友C:
这样理解,当clock输出由高变低时,由于电容C1,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C1,C2相当于短路的。这样电源直接通过上面的三极管短接至clock输入,上面的三极管饱和导通。
一般而言,这种数字电平输入都是高阻的,因此可以认为与C3串接的电路输入电阻比较大,C3也相当于短路,因此,S/R输出为高电平。电源通过C3及输入电阻向C3充电,S/R的电平由16-20V 放电至0V.因此经过一段时间以后S/R的电平也降至0V,这个放电时间取决于C3以及输入电阻确立的时间常数。
而clock应该也有输出电阻,不然电源直接通过三极管BE极向C1充电,瞬间电流太大了,EMI效果不好,在电容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损坏器件。
这样每一种状态都可以分析了,
整个电路各个位置的波形取决于clock的频率,电容的大小以及clock输出电阻,S/R输入电阻的大小。
在CLOCK电平跳变以后,上下的三极管都会截止,这样S/R的输入实际上是一个高阻态了,所以应该要在S/R上加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virtualtryon ,我懂了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