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xilinx中是不是没有用于位同步的数字锁相环IP核

楼主(2011-08-29):
在PC机上通过串口向电路板上发送波特率为9600的数据。接收数据时要通过数字锁相使得芯片时钟频率与接收数据频率同频同相。ISE中可调用的DCM好像没有这种功能,这类锁相环代码是不是要自己编写啊。

网友A:
没有那么复杂.直接计数分频就可以了,不用PLL吧官网有不少Uart的参考设计.

网友B:
有没有牛人写写这个testbench??

module UART(rxd,clock,out,end_flag);
input clock; //????
input rxd; //??
output[7:0] out; //????8???
output end_flag;
reg[7:0] out;
reg end_flag;
reg recclk;//16??9600???
reg[8:0]divcnt;//????
reg[9:0]data_buf; //??????
reg[3:0]cnt;
reg[3:0]bitpos; //???????
reg[7:0]sbuf;
reg[1:0]state;

//-------------------------------------------------------------------------//

parameter st0=2'b00, //?????
          st1=2'b01,
          st2=2'b11;
// st3=2'b10;

//-------------------------------------------------------------------------//

always@(posedge clock) //????325? ??9600 16????
begin //????162? ??19200 16????
if(divcnt<9'd162)
begin
divcnt=divcnt+1'b1;
recclk=1'b0;
end
else
begin
divcnt=1'b0;
recclk=1'b1;
end
end

//-------------------------------------------------------------------------//

always@(posedge recclk)//16??9600???
begin
case(state)

st0:begin
// end_flag=1'b1;
      end_flag=1'b0;
     if(rxd==1'b1)
       begin
        cnt=4'h0;
        state=st0;//??????
       end
    else
       begin
        cnt=cnt+1'b1;
       end
    if(cnt==4'h2)
       begin
        state=st1;
        cnt=4'h0;
        bitpos=0;
      end
     end

//--------------------//

st1:begin
if(cnt==4'hf)
begin
cnt=4'h0;
data_buf[bitpos]=rxd;
bitpos=bitpos+1'b1;
if(bitpos==4'd9)//9???
begin
bitpos=4'd0;
state=st2;
end
end
else
begin
cnt=cnt+1'b1;
end
end

//---------------------//

st2:begin//????????
// end_flag=1'b0; //??
end_flag=1'b01;//??????????
sbuf=data_buf[7:0];
out=sbuf;
state=st0;
end
default:state=st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
直接上板子用串口调试工具看...9600看仿真..那得等多久阿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 具体在板子上如何调试 testbench太麻烦了

楼主:
我一开始确是是直接计数分频的,结果也对。
但是突然想到PC机通过UART发送数据的时钟和PC机本身时钟是一致的,而电路板接收数据时利用的上电路板上的晶振时钟,直接计数分频的话,能够保证相位一致吗。
2# SuperX-man

网友C:
16倍时钟采样

网友D:
FPGA是高级货,不要沿用74系列那种老办法。
去网上搜一下UART的例子,或者随便找本书。
UART这种极慢的东西,哪还用得到CDR啊
都是过采样,然后判断边沿的。

网友E:
7楼 8楼正解

网友F:
UART的例子网上有很多

网友G:
UART由于有起始位和停止位,可以很方便的做到字节同步,因此不需要PLL那样复杂的东东去同步,只要接收与发送的波特率一样就可以了,用16倍波特率的时钟采样起始位的下降沿就可以做到位同步(相位同步),即使波特率或相位有点误差,在波特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其累计误差在一个字节内不超过1比特就不会出错的。其实Xilinx FPGA的DCM内部就有PLL的,使用反馈时钟(同步信号)与输入时钟(被同步信号)就构成一个PLL,输出就是被锁相的了。只是一般情况下将DCM做分频器、倍频器使用时,反馈信号是选择(内部)直接连接到输出的,以保证输入、输出同相(0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