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一个时钟怎么直接赋给另一个时钟

楼主(2011-08-29):
我在ise软件中就写了一个assign CLK_TO_AD =MMCLK;就写了这样的一条指令语句。然后编译时报错:input pad net 'MMCLK'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请大侠们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好像不能这么用时钟
还是用DCM处理吧

网友B:
你信号CLK_TO_AD 是什么,Wire吗?改成Reg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过了也不行呀,加个缓冲器还是不行,这个还能怎么改呀?

网友B:
这部分代码贴出来。
那个是不是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dule dcm_top(CLKIN_IN,RST_IN,LOCKED_OUT,CLK2X_OUT);
input CLKIN_IN;
input RST_IN;
output LOCKED_OUT;
output CLK2X_OUT;
wire   clk_buffer;
BUFG buf1(.I(CLKIN_IN),.O(clk_buffer));
mydcm dcm(
.CLKIN_IN(clk_buffer),
.RST_IN(RST_IN),
.LOCKED_OUT(LOCKED_OUT),
.CLK2X_OUT(CLK2X_OUT)
);

endmodule

网友C:
代码不完整,找不到assign CLK_TO_AD =MMCLK;
需要使用bufg之后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