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ise时钟问题

楼主(2011-08-29):
(无正文)

网友A:
你从DCM输出的频率有多高?不是很高的话,一般的IO都可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输出100M或者200M。就是从DCM的clk0输出。

网友B:
100M进,要是想100M,就用CLK0,要是想200M,就用CLK2X
要是想变其他的,就用CLKFX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呀,但是用chipscope仿真DCM不工作,我想是不是XC3S250E有专门的引脚输入输出时钟了,这个一般怎么从datasheet看?

网友C:
你的采样时钟用的是什么?采样的是什么信号?你怎么判断它不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采样时钟就是用了外部的有源晶振100M,然后用DCM后,用到chipscope把程序烧进去进行实时仿真,发现DCM的输出时钟没有。

网友B:
你用100M的时钟去采样100MHz的信号?怎么可能采得出东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做的是100M经过DCM依然是100M,但是DCM工作不起来。

网友C:
首先,你至少要用200M的时钟去采样100M的信号,这是最基本的。其次,一般你按照datasheet指导的去做,一般都没什么问题。最后,想看时钟有没有工作,不一定要采样,我一般都是分频出来,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个LED就能观察,当然这个方法看不出频率是多少。你可以四分频再用100M时钟采就知道有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家先把采样放一边,我写的程序一切都通过编译了,但是用chipscope仿真发现调用的DCM的输出没有信号。所以说DCM没有工作。

网友D:
DCM一般做分频、倍频用,如果输入输出频率一样,简单用1个IBUFG就可以了。DCM工作不应有问题,看看复位输入接地没有?反馈信号有没有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没有接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