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需要注意的九项易忽略的ADC技术指标(1)

楼主(2011-08-29):
分辨率,可能是最易被误解的技术指标,它表示输出位数,但不提供性能数据。部分数据手册会列出有效位数(ENOB),它使用实际SNR测量来计算转换器的有效性。一种更加有用的转换器性能指标是噪声频谱密度(NSD),单位为dBm/Hz或HznV。NSD可以通过已知的采样速率、输入范围、SNR和输入阻抗计算得出(dBm/Hz)。已知这些参数,便可选择一款转换器来匹配前端电路的模拟性能,这种选择ADC的方法比仅仅列出分辨率更有效。许多用户还会考虑杂散和谐波性能,这些都与分辨率无关,但转换器设计人员一般要调整他们的设计,使谐波与分辨率相一致。
电源抑制(PSR)测量电源纹波如何与ADC输入耦合,显现在其数字输出上。如果PSR有限,相对于输入电平,电源线上的噪声将仅会受到30至50 dB的抑制。
一般而言,电源上的无用信号与转换器的输入范围相关。例如,如果电源上的噪声是20 mV rms ,而转换器输入范围是0.7 Vrms,,则输入上的噪声是–31 dBFS。如果转换器的PSR为 30 dB,则相干噪声会在输出中显现为一条–61 dBFS谱线。在确定电源将需要多少滤波和去耦时,PSR尤其有用,PSR在医疗应用或工业应用等高噪声环境中非常重要。

网友A:
分辨率很重要啊

网友B:
确实是,但是滤波最重要

网友C:
这个专题很不错,以前没有注意过那么多的指标。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而言,电源上的无用信号与转换器的输入范围相关。例如,如果电源上的噪声是20 mV rms ,而转换器输入范围是0.7 Vrms,,则输入上的噪声是–31 dBFS。如果转换器的PSR为 30 dB,则相干噪声会在输出中显现为一条–61 dBFS谱线。在确定电源将需要多少滤波和去耦时,PSR尤其有用,PSR在医疗应用或工业应用等高噪声环境中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