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大家讨论下电解电容寿命的理解吧

楼主(2011-08-29):
(无正文)

楼主:
看到一些电解电容规格写着2200小时,但不明为何一些LED电源写着好几万个工作小时。这样不是电解电容先挂了吗??对于电解电容的寿命,到底应如何理解呢?这个问题引发了网友的积极讨论,本文整理了电子元件技术网上一些网友比较精华的见解,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不妨说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下。

1、在理想情况下,也就是在电解电容内部构成一个质量守恒的体系下,电解液和正极薄发生化学反应的速度(电解液脂化的反应速度与温度的关系)也就是温度降低10度,寿命增倍的关系,这个关系只是在电解液开发中用来估计电解液的指标,不能用来判定电解电容的寿命影响点解电容的寿命的因素很多,电解失效的模式因电子展制造厂家不同而不同,比如因密封不好而造成的失效就不能用这个公式计算。对用户来说没有搞清电解的失效原因前用此式计算会造成误判的。就大多数而言密封不良是电解寿命的主要因素!

2、

( 我爱方案网供图)

3、抛开腐蚀爆炸不说,电容器的寿命失效,主要是由于胶塞的密封性能下降,电容器工作发热及环境温度过热导致电解液受热挥发,经过胶塞散逸,电解液减少后造成面积减小导致容量衰减,而且电解液与铝箔接触不充分,导致损耗增加和漏电增大,加剧了失效。那么电解液散逸主要和温度有关系,无数我爱方案网的前辈证明了,温度高一些,电解液就挥发的快一些,但是有个前提,电容器上面负荷的大小没有仔细说明,于是就用温升这个来代替,毕竟复合信号的频率、大小不好确定,只能用体现出来的现象做比较。所以,温升大的电路中,十度法则弄不好就是5度法则,温升小的电路,可能是20度法则,要注意看公式。

对于以上关于电解电容寿命的理解,原文地址  欢迎交流。

楼主:
找到一点资料如上

网友A:
这个帖子这样冷清啊,来凑个热闹,顶楼主一下

网友B:
原来如此啊

网友B:
真是没想到呢

网友C:
电解电容理论寿命其实很短,很多时候正常使用的电器,也就是三四年的寿命,不过一些质量好的使用个7、8年没问题。我有一台老电脑,用了7年左右吧,才爆了三颗电容。

网友D:
铝电解电容的寿命,厂家有自己的计算公式,基本情况下,比如1000小时品,105摄氏度时,在低于10摄氏度时使用即95摄氏度使用时,使用寿命可以加倍即2000小时。温度对于寿命影响较大,此外还有额定电压值,虽然是额定电压,但是超过额定电压电容也不会立即损坏,而是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E:
超过额定电压是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F:
厂家有自己的计算公式的

楼主:
电解电容的寿命还是小点

网友G(2011-09-30):
受教了,以前还真未考虑过电容寿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