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485通信接口芯片ADM2483供电问题,闹心

楼主(2011-08-29):
485通信,一条总线上节点数最多可能会有一百多个,长度可能会有二三百米。用不带隔离的接口芯片不放心,带隔离的又带DC/DC的ADM2587又有点贵,所以折衷选了ADM2483。还是闹心,给ADM2483总线一侧该怎么供电?用节点一边的电源加DC/DC模块吧,不比用ADM2587便宜;所以用了一块12v开关电源集中供电,用4芯屏蔽电缆,再在每块板子上用7805降压,便宜了不少。可是这样会不会更容易遭雷劈,或者说哪一天遭雷劈了会不会比用单片的ADM2587或ADM2483+DC/DC模块更容易死翘翘?

网友A:
不能集中供电,每个节点必须独立使用隔离型DCDC。

楼主:
嗯,谢谢chunyang版主。
的确,查到的资料上都是在节点上用隔离电源。
我现在能想到一个理由是,如果集中供电,一旦电源出毛病了,整个网络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会不会开关电源拉几百米的线本身就会带来什么问题?

网友B:
to 3L:

数百米距离,采用低压直流如此长距离供电本来就不是个好主意。不仅易受干扰和冲击,效率也低下。分布式供电,加适当的隔离是常规的做法。

网友C:
要个隔离的dcdc,我就用的两个max485做的!中间用光耦!速度还可以啊!

楼主:
找到了两个老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18904-1-1.html
http://www.dzsc.com/dzbbs/20060408/20076521540781894.html
后一个在二姨家找不到出处了。
呵呵,想省几文钱却没想到点子上。

感谢5楼的指点。

6楼:
我是这么考虑的,目前的价格一片ADM2483十元左右,485半双工至少要用两块高速光耦,方向控制端凑合点儿用521吧,加上一片非隔离485收发芯片,加上周围的元器件,再加上PCB面积和加工费用,成本应该不会比用一片ADM2483低。另外我猜的,相比之下,用ADM2483可能会让客户在他的下游面前更有面子,当然,对不对的不管他,在这里这种话大伙儿笑笑也就完了。

网友D:
有隔离能保得住就不错了

网友E:
其实我也想咨询一下不能集中供电的具体原因,刚接触这些东西,很是困惑

楼主:
8楼:
真的有些怕保不住。

网友F(2015-06-12):
现在ADM2483 7元,加B0505S电源模块8元;ADM2587 21元。
如果用2483,成本低一点,但是B0505S输出电压是不稳压的,跟负载有关,如果再加LDO体积大了,成本也区别不大了。
所以还是用2587吧,大家都用,量大了希望成本能再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