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各位大虾,初次接触CPLD,使用XC9536XL搭建了一个电路,在使用下列程序试验遇到一个问题:不管delay时间怎么设置,b管脚始终输出一个160M左右的正弦波,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谢谢!
module example(a,b)
input  a;
output b;
reg  b;
always
  begin
   #delay;
   b = ~b;
  end
endmodule

网友A:
你这是在写testbench吗?如果是对CPLD进行编程,你想象一下这是什么电路?学习一下“数字电路”

网友:
对于rtl来说,#delay是无效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CPLD最小系统是自己做的吗?还是买的?

网友C:
你写的代码是不可以综合的。
不知道你用的编译器会把这个代码综合成什么样子,出来的波形,要么是干扰,要么是综合出来的电路的门电路和连接线的延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