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盒怎么用呢?

楼主(2011-08-30):
各位大侠,谁用过屏蔽盒啊?能不能教一下如何使用,提前感谢了!

网友A:
咋样的屏蔽盒?板子上的?
如果是板子上,放屏蔽罩夹子,盖上屏蔽盒即可

楼主:
是把整个电路罩起来的那种,但是罩起来之后怎么加偏置电压呢?还有外界的电路怎么和它相连呢?

网友A:
你去看看手机板吧
怎么加偏置电压?难道板子上不能走线引出??

网友B:
板子是多层的啊,焊屏蔽的那层不走线可以在其它层走。另外如果是那种把整体罩起来的话,馈电采用穿心电容,也叫馈通电容,有螺栓型的也有贴片的,其他信号也有各种接头。你可以看看有线电视的放大器。

网友C:
就近找个接地点~~~联通~~~外壳  视条件能不能用多点接地、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