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而交流电阻大的特点”?

楼主(2011-08-30):
在模拟电子技术(康华光第四版)第230页中有写到:由于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而交流电阻大的特点,在模拟集成电路中,广泛地把它作为负载使用,这句话怎么理解?为什么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而交流电阻大的特点?而又为什么广泛地把它作为负载使用呢?

网友A:
这里的“电阻”并非直流电阻,是指“微变电阻”,也有人称“交流电阻”。
“微变电阻”是指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上某一点的斜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就是说电压的变化量与电流的变化量之比在某一点比较大,而其它点又可能比较小,所以可以把它看成“可调电阻”,也就是说当成负载使用,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A:
3楼:
待我贴幅图出来,其实就是三极管集电极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电压是u(i)电流为i,
则直流电阻为u(i)/i,比较小.
而交流电阻为du(i)/di, 也就是(i,u(i))点处的切线(斜率),比较大.
maychang请速速传图上来,画一下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此图是小功率管8050集电极-发射极电压特性曲线。

放大之后看是这样:

网友A:
所谓“直流电阻”是指曲线上某点电压值与电流值的比。
图中此点从两轴座标读得电流约2A,电压约1.2V,直流电阻计算得0.6欧。
实际上,0.6欧就是图中斜线的斜率。

所谓“交流电阻”或者“微变电阻”是指曲线上某点的斜率,即该点曲线切线的斜率。
由下图中可以看出,要比上图中斜线的斜率大得多。图中当电压变化约0.4V时电流变化约0.2A,即交流电阻约2欧。

网友A:
上面两图中,曲线上选取的点,其电流值较大,电压值较小。这是因为曲线并未画出高电压小电流区域的曲线。如果看画出来的曲线中电压较大电流较小处,可以看出其交流电阻更大。如下图所示,曲线的斜率更小。

网友C:
恒流源负载的意思就是,负载电压变化很大负载电流都不变,交流阻抗的定义又是du/di,du变化很大对应的di几乎不变就是恒流源负载的特点,du/di=无穷大。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前辈的耐心讲解,“恒流源具有交流电阻很大”的特点我理解了,在3楼我钻到死胡同里面去了,因为搞不清楚为什么把它作为负载使用。现在我理解的是,如果如1楼图所示,若恒流源交流电阻为RL的话,那么交流增益Av=Vo/Vi=-Ic*RL/(Ib*rbe)=-βIb*RL/(Ib*rbe)=-βRL/rbe,所以交流增益Av和交流电阻RL成正比,如果交流电阻RL很大,那么就可以获得较大的增益,恒流源正好有交流电阻很大的特点,所以把它当做负载。

网友A:
Vo/Vi 应该理解为 dVo/dVi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了。自己看书不懂的地方一个人瞎琢磨真痛苦啊,还好有网络和网络上这些热心的人,再次感谢maychang老师!

网友D:
"由于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而交流电阻大的特点"?
理论上恒流源的内阻为无穷大。恒压源的内阻无穷小。不分什么交流直流。

网友E:
大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F:
同样是 看书,自己当时就没这么深的研究问题,惭愧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G:
"由于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而交流电阻大的特点,在模拟集成电路中,广泛地把它作为负载使用,..."这种说法不严谨。误人子弟。

网友G:
准确说。镜像恒流源的输出阻抗应该与T1的c、e阻抗变化大小有关。如果T1本身内阻变化小(注意,不是内阻小),也就是T1的输入信号vi小,镜像恒流源的输出阻抗高;反之阻抗低。也就是说镜流源对电流而言是非线性的。镜流源的输出阻抗基本与vi信号频率无关!之所以误解T1输入信号多为小信号交流,比较而言,直流偏置多为大信号。由此而产生误解!

网友G:
由于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而交流电阻大的特点,在模拟集成电路中,广泛地把它作为负载使用,..."这种说法给人错觉:镜像恒流源的输出阻抗与频率成正比。错!

网友H:
严格来说,不存在纯粹(理想)的电流源或电压源。实际电流源的模型是理想电流源并联一个较大的电阻(电压源则为串联一个较小的电阻)。另外需强调的是这两种模型是可以等价变换的。如此,那何谓“电流源”而何谓“电压源”呢?所谓电流源就是具有较大内阻的电源(电压源则反之)。对于“电源”,只存在“内阻”而无“直流电阻”一说。由于电源内阻等效于其交流通路上的电阻,所以又有别称——“交流电阻”。

虽然电源可以等效为理想电流或电压源加个内阻,但这也同样是个理想模型。现实中的电源(含独立原和受控源)中的内阻并非是个固定电阻,其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所以,通常只能在所关心的工作点附近采用线性近似——此便是“微分电阻”。

网友C:
由于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而交流电阻大的特点,在模拟集成电路中,广泛地把它作为负载使用,..."这种说法给人错觉:镜像恒流源的输出阻抗与频率成正比。错! ...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恒流源分出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并无不妥,还很恰当!
电感、电容的阻抗是频率的函数!恒流源的等效阻抗是个可变电阻,它的等效电阻恰恰就是输出电压的函数,输出电压以一定的频率和幅度变化它的等效阻抗就是相应变化的!
我只认为“直流电阻小”的说法是错误的,很容易就看出它的直流电阻可以从0~无穷大变化!说直流电阻小是错误的!交流电阻大就完全正确!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G:
what are you saying? man

网友I(2012-05-12):
恒流源一般是作有源负载的,在放大电路中,能稳定静态工作点,提高放大陪数,是一种工作在放大状态的动态电阻,从三极管的放大曲线上看,就是斜率的表现,斜率是电压和电流的比值,从斜率就可看出

网友J:
恒流源作为负载,一般只是用在运放的内部,因为这种电流源受外部电压的变化较大。所谓的交流电阻,在运放内部也就是作为一个类似推挽的镜像电流源,提供差动输入级的输出电流。

网友K(2018-09-04):
引用 网友A:
此图是小功率管8050集电极-发射极电压特性曲线。

老师您好,请问既然直流电阻小,为什么在直流通路中,电流源通常认为是断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老师您好,请问既然直流电阻小,为什么在直流通路中,电流源通常认为是断路呢 ...

“为什么在直流通路中,电流源通常认为是断路呢”
有这回事?
应该是“在交流通路中,电流源通常认为是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