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池接DC-DC供电,需要休眠,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30):
我要做一个单片机系统,由电池供电,电池电压输入到DC-DC,输出3.0V给单片机;
    但是单片机休眠,又需要把DC-DC关闭,直接由电池来供电;
    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做?
    请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A:
2节电池不就3V吗?还用DC/DC做啥?直接由电池供电,MSP430休眠时也就1、2个UA,不值一提。

网友B:
DC-DC的输入端加一个mos管电子开关,冬眠前先切断DC-DC供电,
你电池是几伏的?

网友C:
楼主应该先说清楚你的电池电压和系统的工作电压,低功耗系统最好不要采用电源变换,有效率损失的。

楼主:
电池电压是由3节(AAA1.5V)=4.5V左右;
由于我要做触摸按键,所以MCU工作电压需要稳定在3.0V左右;
大家帮我想想有么有什么好电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池电压是由3节(AAA1.5V)=4.5V左右;
由于我要做触摸按键,所以MCU工作电压需要稳定在3.0V左右;
大家帮我想想有么有什么好电路谢谢!

网友D:
有很多LDO是具备使能控制端的

网友E:
用微功耗的CMOS LDO(Iq约2uA),如HT71xx\HT75xx之类芯片。不需要LDO具备使能控制端(没意义,因为你必须开着电,要不然MCU怎么工作)。

网友F:
你的设计思路有问题的,
首先你的单片机休眠后是如何唤醒,还是触摸按键吗?
既然用了DC-DC,整了个3V 给单片机,和触摸
如果你唤醒不是用触摸按键,那给触摸的3V,可以用个pmos来关断或者另外整一路LDO给触摸,使能端控制
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触摸用了LDO,为什么单片要dcdc 如果说效率问题,单颗电池放电到1.05V也就差不多了,要求放到0.8V,没多大必要,3颗串联3.15完全可以共LDO工作了,

网友F:
如果这个系统电源用一颗LDO,你看看触摸IC是否有休眠模式,直接单片机和触摸一起睡觉好了。

网友D:
用微功耗的CMOS LDO(Iq约2uA),如HT71xx\HT75xx之类芯片。不需要LDO具备使能控制端(没意义,因为你必须开着电,要不然MCU怎么工作)。
引用 网友E:

他的电源又两路,一路是DCDC,一路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