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求!!!!关于ep1cq240c8

楼主(2011-08-30):
ge, RS, ST, edge, AC
谁知道 ep1c6q240c8的 软件复位中 rst_n对应的复位管脚?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书上说 clk3也就是152引脚可以作为软件复位输入,那门给rst_n分配管脚是不是152呢???

网友A(2012-01-29):
1. cyclone系列的器件,一般都有几个CLK[0]引脚,做全局时钟输入使用,也可做输入IO使用(不能输出)。
2. 因此上图既然已CLK0作为全局时钟,另外几个时钟脚都没有用到的话,那么就可以做输入口用。
3. 异步复位脚可用任意输入脚。

网友B:
异步复位脚应该可用任意GPIO